昆仑通态和pt100莫迪康通讯

楼主(2021-06-18):
我用屏和pt100莫迪康通讯时,屏里通道处理怎么做?

网友A:
通讯过来什么数?
直接是温度就不需要通道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指点一下,这个怎么做?我在通道处理点热电阻就成这样,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A:
确认就行了啊.
不过通讯过来应该不需要通道处理.
你选择的pt100查表,意思是通讯过来的是pt100的电阻值,要通过pt100电阻值到温度的转换(查表),才能得到温度值.
但既然是通讯,一般不会通讯过来电阻值的,应该是转换好的温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