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8):
我现在用的是 3*0.3 的护套线,就是里面 3 根 0.3 的铜芯软线,各有各的线皮,外面又有个大的线皮(护套)。我的烦恼是:剥外面的线皮时,很容易伤到里面的线皮。尤其是线要折弯,里面线皮如果有伤就容易坏。同时我又希望工作速度快点,因为时间紧。
不知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可以买专用工具,卡住线然后转一圈,再撅一下线护套就下来了。另外可以用剥线钳子,轻轻剥一下就把线转一点角度,在轻轻剥一下再转一点线。如果是进口传感器的一些自带三芯或四芯线,老老实实用斜口钳一点一点剪开。

网友B:
用鸭嘴剥线钳,或者老A的全自动剥线钳

网友C:
以前我也是觉得工具才是王道,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老师傅,拿壁纸刀剥线比我快,还嘲讽我,我还叮嘱他不要伤线芯,然后我觉得工具不是最牛的,人才是最牛的。
你多研究研究,万物皆可剥线,指甲刀,石头对砸,打火机等,伤不伤线在人的操作上。
不过最好的技法就是网线压水晶头剥线的那一段操作,如何让利刃绕线划一圈而不伤线,真的是个技术活,不妨先练练这个,和你的场景也类似。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没经历过牙剥线?

网友E:
有时那种专用工具不一定好用 有些护套线外径不一定很圆 外皮很薄 材质很硬 出现护皮现象并与内线有一定粘连 用力大了 0.3的多股线容易断,我经常接触这类问题 一般我是用壁纸刀, 做好预留顺着护套线2-3厘米左右仔细轻轻割开,不过这时就需要耐力和经验别无他选

网友F:
这种环切挺好用的,调节好了还是很顺手的,三四块钱,你可以试试

网友G:
要找到合适的工具,再加上手感,找工具要喜新厌旧。楼主的描述我一般随车工具袋中的一把小剪刀和带凹口的尖嘴钳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时那种专用工具不一定好用 有些护套线外径不一定很圆 外皮很薄 材质很硬 出现护皮现象并与内线有一定粘连 用力大了 0.3的多股线容易断,我经常接触这类问题 一般我是用壁纸刀, 做好预留顺着护套线2-3厘米左右仔细轻轻割开,不过这时就需要耐力和经验别无他选
你说的应该是进口传感器的那种线吧,我记得丹佛斯压力变送器就是那种线,手感不错,很柔软,不像其他线缆是皮子护着的,人家这个像是绝缘橡胶浇铸出来的,剥线的时候就真的只能拿指甲刀一点一点的剪了,火烧都不好使。

网友H:
用壁纸刀多用几次就熟悉了,有一次现场放线,用的是那种全包裹的护套线,用剥线刀都不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壁纸刀,多用几次就好了

网友I:
淘宝几块钱一个护套线剥皮刀,墙纸刀也可以。如果是大电缆我是直接上切割塑料管的钳子和墙纸刀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专用工具,卡住线然后转一圈,再撅一下线护套就下来了。另外可以用剥线钳子,轻轻剥一下就把线转一点角度,在轻轻剥一下再转一点线。如果是进口传感器的一些自带三芯或四芯线,老老实实用斜口钳一点一点剪开。
谢谢,我先用你的第二种办法。还有种强行拉断的剥线钳,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J:
前些天跟老师傅请教过剥线的问题,老师傅拿壁纸刀,前面刀头就露出来一节,纵向直接对着线拉,一气呵成,反正我横向环切的时候总能伤到里面的线皮,纵向还好。

网友K:
美工刀好使,不要割穿了。

线弯着,刀口去,找手感。

来回两三个方向,使劲外皮就出来了

网友L:
硬护套线,穿管才是最头痛的

网友M:
工具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要多做多练,熟练了就好好

网友N:
用心总结,多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