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8):
第一次修工厂厨房蒸汽发生器,强排电脑型闹了笑话。打开开关无反应,厨师长说原来打开指示灯会亮的,现在不亮。查电源及开关正常。第一次修,电正常已供到脉冲电路板,变压器已温热。就是不发脉冲点火信号。怀疑脉冲电路板坏了,厨师长说找发生器经销商解决。告知厨师长就走了。过了两天,我问厨师长,厨师长说是里面没水,是水位没检测到。

楼主:
自己上网搜了下同型号,还有点疑惑。水位是怎么检测的?是单根线。请教各位大神。强排电脑脉冲发生器工作需要啥条件,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应该是水位线与地线之间。

网友B:
地线经过水、水位线返回的,你可以试一下,把地线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经过水、水位线返回的,你可以试一下,把地线拆了看看。
全部封胶了的,地线原来接的是不锈钢外壳。这水位开关是开关结构还是那种电极式结构(电阻)?第一次修,没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经过水、水位线返回的,你可以试一下,把地线拆了看看。
全部封胶了的,地线原来接的是不锈钢外壳。这水位开关是开关结构还是那种电极式结构(电阻)?第一次修,没经验

具体什么结构不好说,我就做过负极接水箱,然后弄条电线上面挂个螺丝作为水位线。

网友C:
有些设备是这样的,必须走弯路才能熟悉设备的工艺,经过多次接触维修才能积累维修经验。

网友D:
电极式水位检测,水箱外壳一极,单线一极,水做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经过水、水位线返回的,你可以试一下,把地线拆了看看。
全部封胶了的,地线原来接的是不锈钢外壳。这水位开关是开关结构还是那种电极式结构(电阻)?第一次修,没经验

具体什么结构不好说,我就做过负极接水箱,然后弄条电线上面挂个螺丝作为水位线。
您说的是电极式的

网友E:
厨房设备里面,煮饭和蒸菜的蒸汽炉等用水的设备,水位检测是最基本的,没水就会干烧,这是绝不允许的。同样的道理,蒸汽发生器也是用水的,肯定有水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