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

楼主(2021-06-19):
大家好,前几天淘了日立的手持编程器,和PLC连接的16针电缆没有了,有知道电缆如何定义吗?谢谢,或者联系QQ:5054195

网友A:
如果是小型机,直接改造,就算是模块机,也建议改造,必须用手编器维护的PLC,服役年限一般都大于15年了吧?

网友B:
用手持设备输入程序,那个累,都不知道当年怎么熬过来,还是找对应的编程软件,用电脑编程线和PLC联机吧

楼主:
想看下里面的程序,就是要更换新PL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手持设备输入程序,那个累,都不知道当年怎么熬过来,还是找对应的编程软件,用电脑编程线和PLC联机吧
90年代的时候搞PLC的基本上都是手持编程器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