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问题 讨论一下

楼主(2021-06-19):
参照下两图 主线是钣前走好 还是钣后走好
这是钣前走线
下面按钣后走线设计,按常规应该钣后走线 参照抖音上经常出现的 也想钣前走线

网友A:
板后走线要空间支持,常见用在控制柜;板前走线用在控制箱,空间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后走线要空间支持,常见用在控制柜;板前走线用在控制箱,空间的缘故吧。
先做了个样机

网友B:
楼主不走线槽手艺有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后走线要空间支持,常见用在控制柜;板前走线用在控制箱,空间的缘故吧。
先做了个样机
这还不能算板后吧
准备在加个盖板?

网友D:
硬线只能先把线板好,不然太累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想问问这个图咋做的

网友F:
没有技术含量,熟练工一天安装十几个没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E:
电脑自带的图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线只能先把线板好,不然太累了
看来还是钣前走线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哈哈 前图翻个180度,就变成板前了

是不是应该算框架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前图翻个180度,就变成板前了

是不是应该算框架结构
仔细看看相序。不是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前图翻个180度,就变成板前了

是不是应该算框架结构
在我的印象中 这个算是板后走线

网友C:
你说是就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