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19):
有三台普通的数控车床 气动卡盘,其中两台电磁阀一直没坏过

经常坏的那台 电磁阀100次动作里面有5次左右会不动作,电磁阀是客户自行更换的

目前想到的办法是把继电器全部换掉 线再紧一下 实在不行就换DC24V的

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检查一下电磁阀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气动阀,经常烧,要监测阀线圈温升,要看压缩空气有没有杂质,供气管道用没用干燥机进行滤水。

网友C:
如果不是电磁阀质量问题 220伏电磁阀更可靠一些 还是检查一下型号,动作时候的电压及行程装配的工艺

网友D:
电磁阀质量肯定有问题,当然要确定气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查一下是线圈烧了?还是阀失灵?
线圈烧是阀卡造成还是其他原因。

不是还有一台很好嘛,对比一下哪里不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根據你描述的現象來看,我覺得需要從控制方面到執行元件的這個過程需檢查一下。現在國產的電磁閥也很不錯了。

网友F:
根據你描述的現象來看,我覺得需要從控制方面到執行元件的這個過程需檢查一下。現在國產的電磁閥也很不錯了。

网友G:
先要找到不动作的原因,是电气问题还是阀体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不排除是程序使然

仅从楼主描述还不考虑是控制问题,如果检测电磁阀没问题就要考虑控制程序,可能是某个条件造成

网友H:
回复 网友E:
笑死我了 这跟程序还有关系  跟硬件有关系还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笑死我了 这跟程序还有关系  跟硬件有关系还差不多
说明你太嫩,遇到事少

楼主发的信息你仔细看了吗?
你能确定,电磁阀是线包烧了,还是阀不到位?

虽然楼主发出一月换8个电磁阀,但都是客户自行更换的,依据什么换的?多数都是该动作的机构没动作,一查气没有,阀有没有得电?反正换上新阀就可以干活了。

如果说管路里气源造成,经过几次更换是不是也该干净了,何况还有另两兄弟正常干,所以气源可能性降低。

线包烧的可能性基本为零,楼主已经说了,100次动作里面有5次左右会不动作,或许选用的电磁阀智能,歇了几次彻底发脾气不干了。

电磁阀是否坏,检查很简单,只给线包电压看结果。

在确定电磁阀好的情况下,查程序还有问题吗?具体哪个条件没满足要求,不就得查程序嘛,除非你听描述,或问工况就能准确判断哪个信号有问题。

别拿三设备程序一样来说事,在成熟的设备都要调试后再交付使用。使用中发生信号不良很常见。

网友I: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关键是都是推测。最好有图片

网友J:
不好说,不是我修的。

网友K:
我们是出的一批设备里,中继有问题。

网友L:
气动电磁阀,这个问题有时候可以说是无解的,为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电磁阀你手动测试没问题,烧掉的电磁阀线圈你换一个新的又可以工作,但就是偶尔还是会烧线圈,后来整套换新的就啥事都正常了。反正就是几十块钱的配件,建议换一套新的阀门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气动电磁阀,这个问题有时候可以说是无解的,为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电磁阀你手动测试没问题,烧掉的电磁阀线圈你换一个新的又可以工作,但就是偶尔还是会烧线圈,后来整套换新的就啥事都正常了。反正就是几十块钱的配件,建议换一套新的阀门
楼主的客户平均一周换俩个

问个问题,遇到楼主说的100次有5次不动作吗

网友M:
220确实容易坏,稍有异常就烧。

网友N:
干数控维修的都知道220V的电磁阀线圈特别容易烧,换成DC24V吧,绝对让你满意。至于100次有五次不动作这个无非是继电器到线圈的这一段有点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M:
220缺失容易坏,稍有异常就烧。
所谓220缺失,是指供电还是电磁阀,
电压冒了?还好理解,缺失损坏好像没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干数控维修的都知道220V的电磁阀线圈特别容易烧,换成DC24V吧,绝对让你满意。至于100次有五次不动作这个无非是继电器到线圈的这一段有点问题,
数控专利?以前修过大理石抛光机,电磁阀没有烧线圈的,可能使用电磁阀不同。

继电器到线圈一段有问题,好像很难解释客户频繁只换电磁阀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干数控维修的都知道220V的电磁阀线圈特别容易烧,换成DC24V吧,绝对让你满意。至于100次有五次不动作这个无非是继电器到线圈的这一段有点问题,
数控专利?以前修过大理石抛光机,电磁阀没有烧线圈的,可能使用电磁阀不同。

继电器到线圈一段有问题,好像很难解释客户频繁只换电磁阀
数控机床输出信号一般是持续的,而且是急停不切断电磁阀信号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场环境差导致机床不能随意关机,一直保持开机状态。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线圈长期通电,发热严重导致烧坏。更换成DC24V就能大大延长线圈使用寿命(24V也是发热,相对于220V烧坏的几率小太多)。

网友O:
1.检查程序有没有电磁阀双头线圈同时接通的情况;
2.用中封式的电磁阀,脉冲控制,动作完毕切断电磁阀。

网友E:
回复 网友N:
可能电磁阀没选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E:
说了那么多  都是废话  还沉浸在硬件问题软件解决的思维你说你见多识广,别人是吃白饭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看你像

网友L:
回复 网友E:
我遇到的案例是配置的这个电磁阀是给气动阀门供气的,需要升温时候,线圈通电,气阀动作,到设定温度,断电停气,气阀动作是根据温控来定,一天就不停的开开停停,当时出问题时候也是换了6个线圈,大概两三天一个线圈,后来直接电磁阀就整套换新就啥事都没有了,换出来的电磁阀手动测试绝对是正常动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的案例是配置的这个电磁阀是给气动阀门供气的,需要升温时候,线圈通电,气阀动作,到设定温度,断电停气,气阀动作是根据温控来定,一天就不停的开开停停,当时出问题时候也是换了6个线圈,大概两三天一个线圈,后来直接电磁阀就整套换新就啥事都没有了,换出来的电磁阀手动测试绝对是正常动作
很能说明问题
电磁阀质量----新的还是原厂原型号同批吗
阀问题---纯手动测试吧,可能用线圈还是老毛病
线圈问题---质量,安装都可能

作为电磁阀频繁动作很正常,长时间工作在一个状态也正常。
这样频繁更换就要找原因
环境(含气源)引起,安装造成(线圈不到位),产品质量.....都遇到过
像那种偶有机构不执行,先检查简单的外部,没找到原因,就看程序查其控制条件......

楼主:
售后过去查出原因了,是因为气管里面的水太多了,管子取下来水哗哗的流。。。。。好像没一个人猜中,不过还是谢谢大家!

网友P:
回复 网友E:
应该咬定就是程序问题,好好修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售后过去查出原因了,是因为气管里面的水太多了,管子取下来水哗哗的流。。。。。好像没一个人猜中,不过还是谢谢大家!
售后,水哗哗的流表情,猜表情也只能猜了,请看2楼最后一句。

三个设备没有使用统一气源?算是吧

客户换阀没发现水?喔,只是换了线圈

水从哪里来?设备漏装滤水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P:
没错,按我的检查路径,查不到原因查程序。

网友H:
回复 网友E:
明明是硬件问题  扯软件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硬件查不出不查软件?

管子取下来水哗哗的流--就不是售后甩锅?

看那小概率名车,突然加速是用户不会开,要培训后再开
再看近日那召回通告,奇怪的理由,细琢磨还是甩锅用户

网友Q:
回复 楼主:
多位朋友都给出过该建议,你可能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