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这种光学检测,不良品信号是用什么指令保存?

楼主(2021-06-20):
3个相机,视觉检测,圆盘用的步进伺服。

网友A:
存入二进制的位信号 需要用时再依次取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移位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

网友B:
转盘到位-
触发拍照-
反馈NG & OK信号-
(伺服启动+反馈信号移位)-
~~~~~~~~~~~~~~~~~~~~~~~~~~~~~~~~~~~~~~~~~~
视觉一般需要给触发信号,反馈OK+NG信号。逻辑不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佬,你好,啥队列?能讲详细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逻辑知道,就是用什么指令保存ng与ok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知道,就是用什么指令保存ng与ok信号?
指令?这要鸡毛指令。
你是需要NG信号后面筛除还是把NG产品信息保存?
筛除用左右移位指令搞定,保存的话,需要上位机处理吧
以前做过,NG的时候,把当前时间点,+拍照序号存储到上位机里面,但是没啥用。基恩士的视觉控制器,用的EtherNET/IP通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啥队列?能讲详细点吗?
只存结果直接寄存器右移就好了了,带账料信息用队列,先入先出,大部分PLC都有现成的队列指令,如果没有的话自己用结构体数组配合一个自定指针就可以做了。

网友D(2022-01-13):
感觉挺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