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0):
欧姆龙NT31C-ST142触摸屏电池没电很久,会丢失程序吗?现在通电黑屏无显示,背光亮,重新下载系统后还是不行,通过更换有通讯口的电路板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电路板上除了一个存储、时钟和其他通讯芯片外,别的没有,请教大神该如何维修。

网友A:
黑屏与有没电池、与程序丢失没任何关系,很明显你的属于硬件故障;

网友B:
黑屏?你怎么下载的系统(含应用程序)?

网友C:
一个正常的触屏,开机肯定是有画面的,不论你是否有程序在里面,开机黑屏的话,这个基本是没啥用了,可以联机看看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到一个新屏里面吧

网友B:
这款屏不是可以盲操的,除非你特别特别特别的熟悉

估计楼主没看到熟悉的界面而认为“黑屏”

楼主(2021-09-21):
回复 网友A:
不像是硬件故障,我后来找了一个正常的屏,吧电池拿掉,然后放掉后面超级电容的电,发现同样无法开机。我描述的黑屏是背光亮起,屏幕没有任何显示。只能通过屏幕左上角进入下载系统的界面。

网友A:
没电池后屏的系统设定的相关参数会丢失,出现与PLC通讯不上等是有可能的;这个不能说是黑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操作的,按住左上角,通电,进入系统下载画面,系统下载完成后,重启,同时按左右上角,应该可以进入应用程序下载页面,但是现在系统下载成功,重启后,背光亮,屏幕没有字,其他的没有反应。如果我更换尾板,就正常了,可以确定问题在尾板,我找了一个正常的屏,把电池拔下,将主板电容电放干净后,发现就开不开机了,重新刷系统不好用。目前怀疑因长时间电池馈电,导致尾板存储器里的数据丢失,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种情况有解决方案吗?重装系统,重启通电,还是啥都不显示。

网友D:
硬件坏了就找合适的人维修。
修好了再研究装系统,下载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操作的,按住左上角,通电,进入系统下载画面,系统下载完成后,重启,同时按左右上角,应该可以进入应用程序下载页面,但是现在系统下载成功,重启后,背光亮,屏幕没有字,其他的没有反应。如果我更换尾板,就正常了,可以确定问题在尾板,我找了一个正常的屏,把电池拔下,将主板电容电放干净后,发现就开不开机了,重新刷系统不好用。目前怀疑因长时间电池馈电,导致尾板存储器里的数据丢失,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请大神指点。
你现在还能进入系统下载界面吗?
还能进系统菜单吗?按四个角中任意二个角,不要按太大,好像也就5-6mm的样子
能进菜单,删除屏里所有能删除的,然后在重新传程序

为啥好多人都爱将电容放电,万能钥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可以进入系统下载界面,但是无法进入系统菜单。将电容放电,是为了验证手里这2台这种情况的屏,是因为掉电存储丢失导致的,硬件没坏。我是吧一个正常的屏放完电后,现象一样了。哎,又多了一个解决不了屏。

网友B:
可能系统下载错误,再选个其他英文系统试试,中文的要在英文基础上另外下载个2.1G的
用5线通讯线

网友E:
看着应该是会下载系统的
下载成功了,再下载程序进去了

网友F(2025-09-05):
楼住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难受啊,希望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G:
我遇到过一个NT21的屏,重新安装屏的系统,再下载工程程序后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