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2021-06-21):
步进电机低速运行,会失步么?必须配减速机么?

网友A:
扭矩合适的话一般不会

网友B:
步进电机适合低速运行,只要力矩够可以不加减速机

网友C:
一般是高速会走不准 低速才走的准

网友D:
低速并不会   主要还是要看负载.

网友E:
丢步与否和负载有关,超载肯定会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