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1):
西门子200,只有一个串口,已经接了触摸屏。现在要增加一个上位机,怎么拓展出串口。

网友A:
2种方案,一主机用CPU224XP或CPU226,自带2个口的;
2是原来主机后面加通讯模块,不过SIEMENS的价格定的都比较高,你可以试下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格太贵了可能不太行。

网友B:
第三方厂家的通信模块,也挺好用的,在PLC原串口基础上扩展,不仅不占用原串口,还会多出来一个以太网口

网友C:
扩展模块

网友D:
这方面找本论坛的  大连德嘉工控WB  就好了。

网友E:
你的屏上应该还有口,至少有个网口,可以连上用屏中转

网友F:
舍得花钱雇人弄吗,我可以一个串口搞定的,MODBUS协议。
1.PLC做主站,其他做从站。
2.PLC做从站,屏和上位机交替做主站。

网友F:
3.屏如果还有其他接口的话屏可以作为数据中转的server,也就是你的上位从屏上拿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