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豆浆机几个问题

楼主(2021-06-21):
这个电机坏了,能修不?想换碳刷,试拆了一下,很难拆。另外电路板上这种胶,名字叫什么?想买点,修复这台价值50o多的豆浆机

楼主:
电机坏了,然后串接在电机回路一个保险丝也坏了。换上保险后,用万用表测输出一直有320ⅴ,原以为是可控硅击穿,后来经测试电路板才得知是因为可控硅漏电流所致(万用表内阻很大,可控硅极小漏电流会导致电压表有读数)。走了些弯路。这种胶很软,也易碎,透明的。是什么型号的。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万能的淘宝寻找配件起死回生(豆浆机电机)(电路板环氧树脂胶)

网友A:
补发电机

网友B:
买个电机也不贵啊,自己修的稳定不?另外硅脂要用食用级的吧

网友C:
电机不知道,胶看起来像热熔胶,也就是传说中的棒棒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个电机也不贵啊,自己修的稳定不?另外硅脂要用食用级的吧
覆盖电路板防水用的,不是那种和进嘴巴有关系的容器用的。

网友D:
可以用705硅橡胶,透明的

网友E:
你确定电机换就直接买个电机换吧,实际上,这电机上面的碳刷还是很耐用的,还有这个碳刷你还真不好找的,那个透明胶你不用纠结,没有也没啥大问题,主要是起到防水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发电机
热心助人,想先修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705硅橡胶,透明的
谢谢。马上买

网友F:
我看好像比彩电线路还麻烦 这些年见一个灭一个 就像车载冰箱找我来修 妈的 我看都不看

网友G:
704 705卡夫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