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24vdc 5vdc 区别

楼主(2021-06-21):
plc中24vdc  5vdc 区别

网友A:
问的有点莫名其妙,唯一在PLC上相关的就是主机后面带扩展的话,5V是给工作芯片供电压的,只能由主机通过扩展电缆提供,而扩展上所用的24V你可以用PLC上的DC24V外供,也可以由开关电源来提供;

网友B:
没有5V供电的PLC,只有24V或者220V供电的PLC,你是外行。

网友A:
外供当然不会有5V,但PLC工作是要用5V的,后面接扩展时也要消耗主机的5V电源,所以扩展模块多的话需要计算5V容量是否够用;

网友C:
一个5v,一个24v,这么明显的区别还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