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汇川变频器中的的F4-11两线式1两线式2三线式1三线式2是啥意思

楼主(2021-06-21):
请问汇川变频器中的的F4-11两线式1两线式2三线式1三线式2是啥意思

网友A:
手册里面都有详细解释的呀

网友B:
2线制就是只用2个输入信号端子,可以设成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也可以设成一个运行、停止,一个正反转,所以有二种模式;3线制多了一个输入点,必须这个点闭合时才能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