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句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21):
如图,codesys编程的,灰色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调用程序吧,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等待呢,等待括号里的条件满足在干活,最上边那是定义了一个延时函数,类似于某些编程里的形参函数delay()
下面只是有了参数的等待函数而已。

网友C:
没有玩过这种编程方式,看样子,像是调用一个函数运行,后面有个延迟,可能是防止程序卡死所做的一个防误措施,超时会自动退出当前的函数操作。

网友D:
应该是个人自己写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