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1):
各位高手,请问内嵌ST如何实现32位计算:如D0=D2+D4为16位计算,32位改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请问内嵌ST如何实现32位计算:如D0=D2+D4为16位计算,32位改如何实现呢?谢谢!

1、如果使用的机型是IQ-F或者IQ-R系列,你可以在地址后指定,例如D0:D作为32位地址处理。

2、如果你使用的并非上述机种,那么使用D来指定将会在全编译的情况下发生错误,例如:

请建立标签定义数据类型后进行: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全局地址,那么就在全局变量中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