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三菱Plc,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6-22):
如图,第2个例子怎么理解。迷糊。为什么是b5位?

网友A:
FFDF化成二进制是 1111 1111 1101 1111,然后从右往左数,从b0位开始,0在第b5位上
K4M0是M0-M15,b5位上是M4

网友B:
取D10的b5位送m4?
我是否理解错了?
WOR是或二个变量,结果改变m0开头,K1m0就影响m0-m3,k4m0就影响m0-m15
D10的b5怎么会影响m4?在说用“取D10的b5位送m4”也不科学呀
可能是笔误

网友C:
F表示1111 D表示1101 所以只有第5位是0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是否理解错了?
WOR是或二个变量,结果改变m0开头,K1m0就影响m0-m3,k4m0就影响m0-m15
D10的b5怎么会影响m4?在说用“取D10的b5位送m4”也不科学呀
可能是笔误
D10的b5是对应HFFDF中的第5位,这个第五位是0,也就是用0与D10的b5位进行或运算,如果D10的b5位是0,那么M4就是0+0=0,如果D10的b5位是1,那么M4就是0+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否理解错了?
WOR是或二个变量,结果改变m0开头,K1m0就影响m0-m3,k4m0就影响m0-m15
D10的b5怎么会影响m4?在说用“取D10的b5位送m4”也不科学呀
可能是笔误
D10的b5是对应HFFDF中的第5位,这个第五位是0,也就是用0与D10的b5位进行或运算,如果D10的b5位是0,那么M4就是0+0=0,如果D10的b5位是1,那么M4就是0+1=1
谢谢了,那这个b5怎么理解。H0010=10000,B5位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否理解错了?
WOR是或二个变量,结果改变m0开头,K1m0就影响m0-m3,k4m0就影响m0-m15
D10的b5怎么会影响m4?在说用“取D10的b5位送m4”也不科学呀
可能是笔误
D10的b5是对应HFFDF中的第5位,这个第五位是0,也就是用0与D10的b5位进行或运算,如果D10的b5位是0,那么M4就是0+0=0,如果D10的b5位是1,那么M4就是0+1=1
不是m5?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算是作者不严谨吧,看下图三菱PLC手册里面的说明,应该是b4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哟,应该是M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哟,应该是M5
版主好细心呦,一个大大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