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伺服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1-06-22):
这台XX牌子的伺服驱动器报A.S.S.H故障,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https://www.doc88.com/p-9761334100369.html?s=like&id=5

网友B:
动动手就可以查到的 你这个故障代码应该是A.5.5.H 伺服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奇怪!没配置散热风扇怎么还报过热呢?

网友C:
P119设成了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户说是运行10来分钟就报过热,师傅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到风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