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MONITOUCH富士触摸屏TS1070i开机后提示SRAM:区域未格式化

网友A:
那么就格式化,格式化方式参见你自己的发帖!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6786&page=1#l31625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格式化,有其他方法恢复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格式化,有其他方法恢复码?

这个你可以咨询一下富士电机,不过回答一般都是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