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失败

楼主(2021-06-22):
在练手led闪烁电路_不成功.同事间众说纷纭多种原因。想请教前辈:(555面上刻着)ne555 hlf 6A6与GM213 9K NE555P区别点在哪里。二块555在电压及在其它参数不变情况下互换有影响吗。

网友A:
555电路,假货不少。

网友B:
555那么简单还不成功.你用的电源电压多少?5v的话,有的不行.你把图发来.

网友C:
区别在于厂家不同,可以代换,为了方便测试,你可以安装IC插座,随便你换和测试。一个555组成的闪烁电路比较简单,不成功的话最有可能是线路搭建存在错误,元件极性错误等

网友D:
IC脚顺序有没有搞错。

网友E:
multisim软件仿真一下,38译码器(74LS什么什么138型号,时间太久了我都忘了),555芯片等都有封装的,上学的时候整过数字时钟,仿真没问题了拿个面包板子插线看看效果,一般就八九不离十了,数字电路就一个8421BCD码,逻辑与或非,整好了这个PLC编程就上档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资料阻值准不准确,我按这个资料测试阻值相差比较大,班主能不能加个微信,请教一下技能。这是我的电话13157413187。

网友B:
不知道你测的是什么,一般测电压.再说,坏了的话换一个也很容易.
就是2个比较器,比较到电源的1/3,2/3就翻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测555模块各脚之间的阻值,上面阻值表是手机上搜索的,不知道准确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