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前些天打扫卫生 把PLC吹了一下 断电吹得 当时没开机试 今天早上一开机 人机界面设定全部为零了 ,重新把界面信息输入 仍然复归不了 开不了机。

PLC有通讯灯在闪烁 就是整个PLC启动不起来 输入点亮 没输出。

网友A:
估计是有后备锂电池支持程序存储的施耐德PLC机型,而且锂电池随PLC主机使用N年以后低压报警,并没有进行维护过(更换新的锂电池)。所以一旦断电超时,再次上电启动设备,发现PLC没有任何反应(设备控制程序丢失)。

一般制度和维保完善的公司机电工程部门,都会进行全公司所有PLC的控制程序进行备份,并且每天都要巡检设备,一旦有报警信息提示(比如内置的锂电池电压低),Battery(电池报警灯)报警灯闪烁或者常亮,就要立即着手进行维护了。

网友B:
施耐德部分型号不能上载程序,没有厂家支持就很恼火了。

自己写,小设备,知道工艺也得1-2天,大设备,点位多的,估计一周去了,生产型企业受不了的

网友C:
如果plc硬件没问题的话,就是不光是数据没了,程序也丢了。重新下载程序,能运行就烧高香了。

网友D:
通信线之类的吹的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E:
遇到过类似情况,也是检修,再生产PLC全不工作了,最后把欠厂家的钱全给了,厂家弄好了。

网友F:
PLC如运行灯没亮就麻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