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大电流现象

楼主(2021-06-22):
我公司一台设备采用奥义集成电加热调压控制,现在再使用过程中出现零线带有2倍多的相电流现象。各位师傅这该如何彻底解决。谢谢

网友A:
要看供电线路的敷设情况,有的是三相供电线路共用零线,给三组独立的单相220V的负荷,所以零线就得挑选大一点的规格导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就是三相共用零线,现在由于零线带电发热严重,而临时加大了零线。总觉得治标不治本,

网友B:
你是高频加热的吧,零线电流大是正常的,需要加大,普通加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C:
是不是有谐波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了下资料是可控硅调压引起的3次谐波问题,说是用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不知道行不行。有用过的老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资料是可控硅调压引起的3次谐波问题,说是用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不知道行不行。有用过的老师吗
我之前照明也遇到这个情况,零线电流是相线电流3倍,当时也想买零线电流消除器,不过那种都是配电柜形式,所以最后加粗零线,你到时有买的话反馈下效果

网友E:
目前电加热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采用电磁加热,负载就是一个线圈和线圈包裹的铁管。另外一个负载是电热管。题目中说到的是使用调压器(调功器),这样的配置你的负载应该是直接发热的电热管,是纯阻性的负载。理论上不会出现零线电流大于相线电流的状况,建议你换一个指针表再测一下电流

网友F:
持续关注,应该是高次谐波引起的,加粗零线,没试过

网友G:
三相严重不平衡零线电流就大。

网友H:
三相负载分配不均,既然零线电流大,只能加粗导线了。

网友I:
移相触发的问题吧

网友J:
不平衡是一方面,主要是谐波,设计的时候零线截面积不小于相线面积,且还要有余量,配四手册上有表格的,设计师设计前应该知道这个问题呀

网友K(2022-02-08):
在零线串入电抗器,效果明显,电流数倍下降。
在一水力发电厂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处理好了。

楼主(2022-03-23):
回复 网友K:
请问老师电抗器的大小如何选择哪

网友K:
选额定电流下压降在3%左右的电抗器。适用于50Hz电网的单相交流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