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我看开关有PNP,NPN,还有直流2线制三种接线方式可选,在我看来,最后一种是完全可以替代前面2种,就不知为啥还要分这么细?

网友A:
就我自己使用的情况来说,三线制比两线制精准,比两线制可靠!如果用接近开关我觉得还是三线制比较好,我用的气缸上的磁性开关,一般都是两线制的!另外PNP,NPN其实是和你开关的用途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只是一个输入信号,两种都可以用,如果需要控制继电器,还是PNP比较可靠!接近开关的种类太多了,四线,五线都有,用途不同,使用的规格也不一样,根据环境来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开关有PNP,NPN,还有直流2线制三种接线方式可选,在我看来,最后一种是完全可以替代前面2种,就不知为啥还要分这么细?

两线制接近开关有残余电压和漏电流大的缺点,现在常用的都是三线制的,三线制的就有PNP、NPN之分。

网友C:
可以用三线的尽量不用两线的,除了继电器输出类型

网友D:
二线的还有交流
三线的还有推挽输出

网友E:
三线制的比二线的稳定,你用多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