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双线圈

楼主(2021-06-22):
第一次使用200smart plc,为什么双线圈可以编译成功呢?

楼主:
这样也可以编译成功。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也可以编译成功。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
原因是双线圈不是错误。
编译器检测的是语法错误,双线圈并不是语法错误。
为何老师们一致要强调不要双线圈,因为大多数初学者搞不清楚双线圈以线圈最后状态为准这个概念,索性就告诉这些学生们不要用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后也没有提示是否使用了双线圈,这样也可以改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后也没有提示是否使用了双线圈,这样也可以改掉呢。
Step7 Micro Smart不对可能对变量产生二义性进行警告,仅检查语法,逻辑问题由程序员来保证。
如果你能确保了解每个线圈的状态,你可以不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网友B:
你一个网络块里放两个Q线圈试试,V,M这样的中间输出点是允许的,说的是Q或者Y(其他牌子PLC)这种,直接驱动PLC输出点的线圈,不是这种内部线圈。

网友C:
双线圈是允许的,不是错误

网友D:
双线圈警告,不是错误。
如图模拟,D0值一直在增加。W100在第二行是ON的。
实际工程不要出现双线圈,不好查错

网友E:
本来就是允许双线圈的啊,某些场合应用完全没有问题,比如步进程序,不同的步可以驱动同一个线圈。

网友F:
有重复使用线圈警告最好,没有也没办法,只是出现问题可能查起来费点事。

8楼据的这个例子
前一个w100.00 条件满足,在其后用到的就按on工作。

后一个w100.00条件不满足,在其后用到的就按OFF工作。

如何第2行在子程序,又没有被调用,啥情况能想出来吧。

用set/rset(包括mov)做程序比用out容易接受,查起来问题也容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