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请教下各位,有一台110V,7.5KW直流电机,该选用多大的接触器。  如何计算啊

网友A:
铭牌上有没有电流标示

网友B:
根据功率和电压算啊 额定约70A电流

网友C:
这个题目中隐含几个问题,直流电机肯定需要驱动器,很多的驱动器是三相电源,直流电机有时是需要换向,换向一般是换电枢,目前不确定你具体要确定是哪个位置的用途。驱动器前端的,具体可以看驱动器手册,电枢侧的可以看电机铭牌

网友D:
应该用65安以上的普通接触器就行

网友E:
简单算下来要70A,考虑接触器可能没有引弧装置,是不是该算90-100A

网友F:
接触器有交直流通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