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最近被委托个出口成套设备项目,涉及澳洲电气标准事宜,现有成套设备是220VAC系统,澳洲供电是240,查阅电气器件选型电压基本都在180-240,请问还要有哪些注意点,涉及通关和满足英联邦相关电气要求?以前都是使用进口产品,现第一次搞出口产品,谅解

网友A:
应该是要符合CE标准吧,AC240V问题倒是不大,还要看看袋鼠国电源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符合CE标准吧,AC240V问题倒是不大,还要看看袋鼠国电源频率。
谢谢提醒“电源频率”

网友B:
在澳大利亚的的电压是 230V-240V,频率是50赫兹,
中国国内电器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电压转换器。
澳大利亚的插座与国内一样,是三孔插座,国内的三孔扁插可以正常使用,但国内的两孔插头则需插头转换器。插头转换器可以直接向酒店前台索要,也可以在国内大型商店购买澳大利亚插头转换器。

以上是来自度娘家的答案

网友C:
买个变压器吧,他们电源240V,难道没波动,万一涨个10-15%,那就是264-276V了,国内电气受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变压器吧,他们电源240V,难道没波动,万一涨个10-15%,那就是264-276V了,国内电气受不了的。
谢谢,我也考虑增加个隔离变压器,这样电压适应氛围宽些,还可以提高用电安全,成套设备本身功率很小,只有大几百瓦

网友D:
我个人意见也是需要加个变压器转下,毕竟电网发生波动是比较正常的。我家后面供电局有装了一个表可以看数据的。经常看到电压到23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意见也是需要加个变压器转下,毕竟电网发生波动是比较正常的。我家后面供电局有装了一个表可以看数据的。经常看到电压到230v的。
是的,我国220伏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以及-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