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台达E系列7.5KW   显示一闪一闪.16V电源上去.3842的8脚只有1.5  换3842还是这样.周围元件换了.4747换了

网友A: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或者次级稳压反馈电路有问题导致光耦导通,8脚基准电压是通过光耦 电阻分压接到1脚正反馈端用于稳压反馈的。负载正常的前提下如果用431稳压的话下拉电阻阻值变大或者开路就会引起光耦误导通。辅电上的电解电容也要检查有没有漏电

网友B:
看看咸老师的帖子,会有收获,修开关电源,用示波器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C:
强弱蜂鸣视频学习一下

楼主:
整版没有看到·PC871和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