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2):
如图所示,西门子6SE70的驱动触发板A21,A22,用信号发生器给信号以后,在打开的波形当中,不是平直的方波,而是尖顶或振铃出现。该变频器原来炸机,整流和逆变模块都坏,触发板供电电源坏,主电源坏。修复之后安装出现"O008"故障,而不是正常的“O009”,变频器其他4路波形给方波信号以后,都是正常的平直方波输出,而这两个触发板波形明显不是矩形波。该板已经更换BSP51,BSP61,A1458光耦。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望解惑。

网友A:
接触器的短接头没插吧

网友B:
不贵的话直接换了就是了,如果价格高,你要花点精力,器件全部拆了,底板清洁一下,电容测量一下容量,焊接仔细一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