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间歇加热

楼主(2021-06-22):
一图是苏泊尔的,二图是九阳的,故障现象基本一样,开机后能持续加热三分钟左右,然后就间歇加热,热一秒停二秒的样子,半个小时一壶水都烧不开。网上搜索半天也没查出来故障点。个人觉得有件温度或是电流高了,系统进入了保护状态。有没有明白的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查板上那几个大电阻, 阻值变了就会这样,  线盘中间的热敏电阻变值或坏了, 也会这样,还有就是功率调整电位器开路。

网友B:
先看电流检测回路,如可调电阻。康铜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修电磁炉的‘老鸟’

网友D:
修电磁炉最烦的就是这个故障,这个算是检测元件的特性变化所致,百度文库有讲到这个问题,根据百度文库的提示去维修,并不是你把检测电阻和那个可调电阻换了就可以,如果检测元件换了还没搞定的话,建议直接换整套新板(淘宝上也就30块)

网友E:
5.1V稳压管换掉就好了,修过两个九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