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施耐德触摸屏和PLC断电后同时上电,总会有“在指定时间周期内PLC没有应答”故障,啥情况。

网友A:
那你先PLC送电,过半分钟再给屏送电试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PLC启动时自检时间太长,触摸屏向PLC发通讯报文,PLC因为还没有进入运行阶段出现的错误,可以在Vijeo Designer软件中的导航窗口Target1??属性??启动选项??启动延时,设定一个合适的时间。

网友A:
如果PLC与屏用的是同一个电源的话,在屏的电源前加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