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2-5 busf闪烁问题

楼主(2021-06-23):
现场一个CPU312C 下挂一个342-5
CPU指示灯显示正常 342-5运行灯常亮 BUSF灯闪烁,查手册是:
运行,下挂 PROFIBUS 从站出错。从站调电(手册上是不是错字了?)通讯连接断开等原因造成
可是我硬件组态是作为从站的啊,很奇怪。望遇到过的类似的问题给解答下

CP342-5放的位置有关系吗

网友A:
掉一下cpu诊断信息.

网友B:
可以检查连接这个345-2后面的站点。一般插头出问题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