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下这句程序什么意思

楼主(2021-06-23):
截取了一小段程序,Re1是接收到的一串⑧字节数据。
我知道Re1[5]是第五个字节,问一下Re1[5].O到Re1[5].⑤代表什么意思,是第五个字节的位吗,如果是,那Re1[5].0是它的最高位还是最低位。如果不是还劳烦各位解释一下

网友A:
一般0是最低位,就是它会使字节值加1.

网友B:
定义了一个8字节的数组,也就是数据接收缓冲区,数据接收到以后,取数组中第五个字节的第0位赋值给button1以此类推,字节的位只有0或者1这两种状态,所以这第五个字节其实就是个按钮状态字,这需要太高的水平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