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3):
两台异步电机共同驱动一个齿轮,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让两个电机转速一致,不至于出现打齿现象?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19572&page=1

这个帖子里面去看一下,12年英威腾变频器就有双机同步案例了,看图片是两台异步电机刚性同轴的。具体可以致电英威腾技术支持400-700-9997

网友B:
电气上做到同步是可以,前提是你的两个电机要同型号,相同的机械特性。但是原则上,可以一个电机带动的负载没必要用两个电机去带

网友C:
首先选用两个一样程度最大的电机,二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三反馈编码器与齿轮安装在一起

网友D:
也想知道为什么?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两电机带一个齿轮我是没做过,但两电机带一组18个磨头的石板抛光机的大横梁是做过,两电机要求是同型号同厂家同批次,一个变频带两电机,简单的并联,没啥技术含量。如果你要求两变频单独带电机的话,建议你用脉冲控制的方式,基本可以满足多数的应用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们做学校用的测试设备,他们研究生写这个方向论文,需要做实验

网友E:
大品牌的这个应该都不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