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的地址问题

楼主(2021-06-24):
如图,请问其中的P#8.0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请问其中的P#8.0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谢谢

就是地址常数8.0,你可以理解为8个门牌号码,至于是北京长安街上的8个门牌号码还是上海南京路上的8个门牌号码取决于地址寄存器中的首地址值。

请务必注意,小数点后指的是位,也就是从8.0~8.7,你不要把它当浮点数整出个8.0005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请问其中的P#8.0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谢谢

就是地址常数8.0,你可以理解为8个门牌号码,至于是北京长安街上的8个门牌号码还是上海南京路上的8个门牌号码取决于地址寄存器中的首地址值。

请务必注意,小数点后指的是位,也就是从8.0~8.7,你不要把它当浮点数整出个8.0005什么的。

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