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高温的的伺服电机推荐一下。

楼主(2021-06-24):
现场温度比较高,那种能扛呢。

网友A:
国产的话,咨询一下汇川的代理吧

网友B:
成都金士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kingsni.com/intro/39.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耐高温需要有个具体参数。国家有相关的标准。一般来说100摄氏度的情况下,多数的伺服电机工作运转都不会有问题。超过了100摄氏度,对元器件肯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