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两个问题

楼主(2021-06-24):
新手上路,麻烦轻拍。
今天终于找到组织。我有两个问题,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下。

1, 本人在家具行业,如果实现以下功能,大约需要多少钱?
对于自动冲压机冲出的平面产品,进行测量尺寸;如果尺寸误差超过标准,冲压机停机。工件大约手掌大小,家具行业的精度。
如果是立体工件的测量呢?

2,我最近看书,说是丰田汽车创始人最开始是织布的。老先生发明了一种织布机,就是有断线的时候,机器就停了下来。这是大约1920年左右的事情吧,说是用机械的方式实现的功能。我想了解下是怎么实现的。但网上似乎找不到答案。这个织布机目前在日本丰田公司的博物馆。谁能替我解答下?

网友A:
问题1不了解,问题2只代表我自己的想法
织布,那就肯定有线,无论是棉线还是化纤,有线就有张力,你知道张力吗,对,没错,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嘿嘿。线断了张力就没有了,所以只要张力联锁停机的机械部件就可以了

网友B:
1/如果是长期批量产品,看看能否进某个固定尺寸模具槽;不是批量产品看看是否可用多点对射光感检测,当然可用直接用工业相机图像识别
2/虽然到过丰田博物馆参观过那台织布机,但真没注意过断线检测,猜想是线张力消失引起一端机械动作(角度、位移类)提供断线电信号
没实践过,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C:
第一个,应该是五金加工行业,估计你是家具行业做辅助配件的吧,冲压件,不同形状有不同的检测方案,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个,断线检测,这个技术在纺织行业和绣花行业也算是比较成熟的技术,有条件的话到对应的工厂看看就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纺织品的断纱检测,论坛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项目,具体你可以看看2014.9,4的文章。其他的断线检测方法在度娘家也讲了好几个,自己去看看把

网友D:
1、自动化测量尺寸的成本很高很高,不要怀疑,相机镜头+一台电脑+一套自动测量软件,一般来说没有几万块钱搞不定。或者你用传统的多请一个校验工人,把冲压件放进测量模具里面还成本低。

2、纺织机断线监测工艺,要有真实的设备在场的时候才好针对性的研究解决方案,别老以为人家高大上,别人能想到的我们也一定能想到。

网友E:
第一个,如果是规则工件,有种三维卡尺,工件到位,卡尺下移,卡,量.
第二个,一种轮子上的弹簧,轮子走有力,断线没力,弹簧松弛.

网友F:
1.可不可以按尺寸要求设置光,光通(段)或断(长)就说明尺寸不符合要求,有信号了机器就停止!

网友G:
纺织企业,纱线过一根细钢丝,给这个钢丝一个张力,纱线断了,张力消失,钢丝复位。。。可以带动各种机械、电气、电子开关,执行机构。

网友H:
对于冲压件,尺寸要求都是靠冲模保证的,竟然用到冲压,精度要求也不至于高到哪里,保证好首件检验,多少频率巡检或自捡一次,靠制度保证质量成本最低也是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