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4):
各位师傅好!单位有一台金属探测仪坏了,厂家说是要整机打包寄回去修,领导不同意,请问有没有人能指导一下如何着手修这个东西

网友A:
金检设备?还是手持式的?而且你没品牌,没故障现象。大的金检设备一般都是叫厂家上门的。自己能修的只能是小毛病,或者厂家寄件过来更换。

网友B:
自己一点也不了解的话还是打包寄回去修吧;

网友C:
这样的机器牌子太多了,不同用途的样式根本不同,金属检测仪主要是检测线圈和信号处理电子版卡组成,一般来说,线圈很少出问题,电子板卡上面会有很多的IC,很多都是用IC座安装,不怕麻烦你可以买配件换上去(那些数字和放大IC有时后出现特性变差就不能用),不想麻烦就发回厂家维修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说是金属探测器的探头坏了,探头是一个感应金属的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