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4):
我们这里有款小卧式水泵(370W),发现有好几台停机几天后再次启动会转不动,实测电流超额定4倍多,造成热继动作。问厂家,大概原因说是水有一定粘度,长时间不用且水还在泵里面,叶轮就会类似2片玻璃那样黏在腔体上。解决办法倒简单,就是拿螺丝刀转下尾部得散热风扇,再次启动就没问题了。
我还想了解这个算不算小水泵得普遍现象?因为这种过载太没规律了,有的停几周都没问题,有的隔几天就不行,挺烦人的。

网友A:
水的话应该不至于,而且还是离心泵,螺杆泵的话原理上启动会卡住。有好几次因为工艺要求螺杆泵要变频器,变频器低速根本启不起来,如果启动频率设的高,变频器就直接报警了,后来改了先用接触器,电机冲一下能转起来后,再延时跳转变频器调速,如果你接触器都冲不起来,那就麻烦了

网友B:
如果说水粘住不可能把,会不会里面锈住了?

网友C:
这个肯定是里面锈了的原因,车间里数控车床上的水泵,如果有段时间不用,水泵锈了启动困难,外力把轴先转动一下就能启动……

网友D:
如果是清水的话,这个解释说不过去,我们公司有些泵一个月才用一次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反正是很奇怪,用了十多台这样的泵,有2~3台出现过那样的情况,但又不是每次都会,有的是用螺丝刀转过一次就没发现问题了,有的我还专门测过水质,TDS大概是150ppm,应该是比较好的自来水了。

网友E:
只是想象  实际没那么严重 几个月不用再用时先活动一下到是有必要,如果电压没有问题 主线路正常 有条件人为稍加转了动一下就可放心通电

网友F:
如果是单泵换大电机
如果是多泵做轮训

网友G:
实际上是电机轴承不好或者泵的轴封有点紧

网友H:
锈蚀、卡在阻力大的地方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常见。经常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I:
负载原因。启动困难。那只能先盘车在启动了。

网友J:
我们这都有要求水泵工,开泵之前必须先盘车。

网友K:
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