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4):
我们这边有一条线用的是西门子300的PLC,这几天出现这样的故障:设备运行着突然间就STOP停机。

第一次出现时:
把开关拨到run时又Stop,断电上电再拨动开关反复几次,才能run。开起来后,运行大概2个小时,又STOP.

诊断缓冲区信息:
分布式IO站返回,很多个;
中央S7模块的参数:为cpu组态的插槽被占用或已被占位符占用……
分布式IO:终止与DP主站/IO控制器同步

检查了接线,换了电源模块和一个AI模块,上电后,又开起来。大概运行2个小时,又STOP:

换了CPU和一个背板连接的那个装置,上电开起来后,大概12个小时,又STOP。

CPU里已经下载了OB80、OB82、OB83、OB86、OB87、OB121、OB122。

请问这种情况,可能是哪儿出现的问题?

楼主:
诊断缓冲区信息如图

网友A:
OB70,OB72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