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4):
就是关于通讯协议划分问题,比如西门子S7通讯,有基于PROFINEY 也有 PROBUS DB的  这个S7可以称为通讯协议,那这个PROFINER 和  PROBUS DP这个应该怎么说  还有就是咱们平常触摸屏和PLC直接通过设定同一网段IP的形式进行通讯,这个应该怎么叫直接就是PROFINET通讯吗,还有就是MODBUS RTU 通讯   485是串口的名称吗   不是协议   还有包括MODBUS TCP和这个RTU有啥区别,包括一些CAN, PPI , MPI ,USS CC-LINK……  这些都有什么区别,怎么划分的,还有关于OPC的概念问题,实在是让人有点迷糊

网友A:
说白了MODBUS 就是通用的协议,像普通话,全国通用。
而其他协议,都是每个品牌为了自身产品而量身定做的,就像地方方言。

网友B:
通讯有的软硬件区别,硬件就是通讯接口,软件也就是协议,不同接口就基本上就对应了不同的协议,讲几个常用的,485是一种标准,规定了接口定义和通讯标准,RTU是通讯协议,规范了报文格式。MODBUS TCP是基于MODBUS的以太网通讯,MODBUS TCP使用TCP/IP和以太网在站点间传送MODBUS报文。其他的你说的有点笼统,可以去相关资料看看,就具体不明白的问题再来提问。OPC可以看作是翻译软件,把PLC的“方言”翻译成上位机听得懂的“普通话”。
以上内容基于我个人理解,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C:
因为你说的太多,一口吃不下.
简单跟你说一下.
你要通讯,需要连接,记住两种连接:一种网线net(至少两对双绞线,或无线),一种双绞线bus(2根线).
网线对应的电/信息/接通(握手)有毕竟多的层次,一般到tcp层.双绞线,就简单说是485,也规定了电/信息(位).
你可以视同它们是硬件,两种硬件.
然后在上面是软的,即所谓协议,规定信息交流信息意义.这样比较:
profi,认为是西门等组织开发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profinet就是基于net,就是网络的profi;profibus认为是485的profi,除了dp还有别的.
modbus,认为是modicon开发的一种最古老最简单有效的信息交流方式.modbusTcp,用网络net连接包装modbus报文的;modbusRtu用串行(485)传输bodbus报文(信息串)的通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D: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可能是层主将MODBUS与485混淆;

应该说,485才是通用的硬件层协议,而modbus不是所谓的通用协议,它是特定的一个协议,只是用的人较多而已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是通用的,那么请你解释下,为什么每个品牌都支持MODBUS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用的,那么请你解释下,为什么每个品牌都支持MODBUS呢?
别犟!参考3楼的回答就可以了!

网友F:
modbus是开放的,便宜,主要看应用场合吧,要求实时性可靠性的数据量还不小的,比如控制伺服同步啥的,你肯定用可靠性和实时性高的,比如ETHERCAT,PN,CCLINK IE TSN啥的,这个都是以太网基础上各家自己开发的,当然部分也需要硬件的支持,采集个IO和仪表啥的数据量小,可以用现场总线,比如DP,CCLINK,can啥的,看自己选择吧,像和触摸屏或上位通讯,要求实时性不高的,用socket,modbus或者各家自己的协议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