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5):
各位大师好!有熟悉此变频器的老师吗?开机三秒报Err  10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1.拿出去修
2.换台新的

网友B:
可以打客服详细询问。现在售后都挺好。

网友C:
疑是MD380私生子,找本说明书对一下参数就知道了,如果是那就是过载!

网友D:
可以试一下我司代理的丹佛斯变频器,具体介绍请访问官网 www.haipanauto.com,或微信Lonyuse咨询。

网友E:
样子像是汇川,汇川这个显示就是过负载,检查一下电机是否存在问题,不是电机问题就拆下来发外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