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大神们,有没有知道,变频器维修好后,用什么方法做重载测试。

楼主(2021-06-25):
论坛里的大神们,有没有知道,变频器维修好后,用好的什么方法做重载测试。
我这用的是发电机与电动机对托。。。。

网友A:
大多数故障类型不需要重载实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大神们,有没有知道,变频器维修好后,用好的什么方法做重载测试。
我这用的是发电机与电动机对托。。。。
你是用变频器带电机,然后带动发电机发电??

网友C:
用四象限变频器对拖

网友D:
电费很贵的

网友E:
其实不用经过这个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F:
那么大个的马达竟然还用刀开关启动,就不怕关机的时候拉弧?

网友F:
目测应该是125KW左右的国产发电机组,就是把柴油机改交流异步电机拖动了,简单的说就是用三相交流电来发三相交流电,感觉有点奇葩。

网友G:
前几天换abb510变频器,修完的,上电没事,调完参数运行炸鸡,一片狼藉

网友H:
好像发电机低速带不了载。用以前公司是滑差对拖

网友I:
这样试机效果应该不错,就是电费贵点。
我也一直在摸索如何试机的路子,但感觉尚不够成熟。

网友I:
还有采用星、角软起电抗器的办法,或滑差电机将离合器焊死等办法试机,也存在系统庞大和电费高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