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

楼主(2021-06-25):
变压器星点零线正常。配电室总零线带电,电笔亮。对地电压70伏。现在找不到故障点,变压器接地也检查了。想在配电室在直接打入一根2米角铁做接地体,然后连接到配电室总零线零排,这样可以否?或是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有相线漏电的情况发生,可以一个点一个点断开测量,这种情况在工厂非常的常见,没有一次处理不好的。

网友B:
一般情况相零短路,另一种情况零线电阻过大 挨个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星点零线正常。配电室总零线带电,电笔亮。对地电压70伏。现在找不到故障点,变压器接地也检查了。想在配电室在直接打入一根2米角铁做接地体,然后连接到配电室总零线零排,这样可以否?或是还有更好的办法?

顺着变压器零点引出来的零线一路检查到配电室总零线之间的导线接头。

如有条件,在变压器零点引出来的零线处测量零线电流有多少?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距离配电室总零线有多远,是否总零线截面积不够?

网友D:
怀疑你的零线母排存在虚接

网友E:
可能是总PEN端子排接地电阻大了,是不是埋大地的PEN线时间久了断线了,我们工厂用挖掘机挖了4米左右的坑,埋了一根500的YJV线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星点零线正常。配电室总零线带电,电笔亮。对地电压70伏。现在找不到故障点,变压器接地也检查了。想在配电室在直接打入一根2米角铁做接地体,然后连接到配电室总零线零排,这样可以否?或是还有更好的办法?

顺着变压器零点引出来的零线一路检查到配电室总零线之间的导线接头。

如有条件,在变压器零点引出来的零线处测量零线电流有多少?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距离配电室总零线有多远,是否总零线截面积不够?
现在怀疑是变压器杆子下方接地做的不好,可能地下已经氧化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总PEN端子排接地电阻大了,是不是埋大地的PEN线时间久了断线了,我们工厂用挖掘机挖了4米左右的坑,埋了一根500的YJV线下去。

我们也是这么的怀疑的。

网友F:
前段时间在逗音上看到这样一例,也说零线带电,查到变压器的中心点还是带电……【停变压器了还是带电】,用电流表一卡,竟然有2A多电流,后来逐步查,查到另外一个企业有二台变压器,和这台变压器共用零线,电是那台变压器过来的……

网友G:
这种情况接触过。基本上就是变压器附近的接地网问题 小或者是少 ,一些相关书籍介绍说。要用两根40×4镀锌扁铁。埋入0.7m以下总长度不少于50延长米左右算是合格的接地,并且和工作零线焊接在一起。现在简单了。参加过几次电业局送电。基本上就是用铲车将50以上镀锌角铁打入地下就算完事儿。前年解决了一个这样问题。在低压柜附近的两米深的地下暖气沟内打入地下两根60*6镀锌角铁相距两米左右并与零线焊接在一起 问题彻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接触过。基本上就是变压器附近的接地网问题 小或者是少 ,一些相关书籍介绍说。要用两根40×4镀锌扁铁。埋入0.7m以下总长度不少于50延长米左右算是合格的接地,并且和工作零线焊接在一起。现在简单了。参加过几次电业局送电。基本上就是用铲车将50以上镀锌角铁打入地下就算完事儿。前年解决了一个这样问题。在低压柜附近的两米深的地下暖气沟内打入地下两根60*6镀锌角铁相距两米左右并与零线焊接在一起 问题彻底解决。
你这个方法和我们这个比较相似。只不过我们打入一根角铁。大概1.5米深。当时你测量零排对地电压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接触过。基本上就是变压器附近的接地网问题 小或者是少 ,一些相关书籍介绍说。要用两根40×4镀锌扁铁。埋入0.7m以下总长度不少于50延长米左右算是合格的接地,并且和工作零线焊接在一起。现在简单了。参加过几次电业局送电。基本上就是用铲车将50以上镀锌角铁打入地下就算完事儿。前年解决了一个这样问题。在低压柜附近的两米深的地下暖气沟内打入地下两根60*6镀锌角铁相距两米左右并与零线焊接在一起 问题彻底解决。
你这个方法和我们这个比较相似。只不过我们打入一根角铁。大概1.5米深。当时你测量零排对地电压没?
当时我要求是打入有效1.8米以上两根相距两米镀锌60*6角钢用双8号铁线焊接在一起再与低压柜体焊接 零排用双10平方线与柜体接地螺丝连接 并做防锈处理。原地线不用了  因原地线另一家企业也在用    由于生产设备纯手工带水操作(光学精磨) 安全责任重大 夏季又在窗外打入一根60*6镀锌角铁明线引到设备端 零线与地线是否有电压忘记测量,,,太自信了  错误    估计有也很低  基本就是跨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接触过。基本上就是变压器附近的接地网问题 小或者是少 ,一些相关书籍介绍说。要用两根40×4镀锌扁铁。埋入0.7m以下总长度不少于50延长米左右算是合格的接地,并且和工作零线焊接在一起。现在简单了。参加过几次电业局送电。基本上就是用铲车将50以上镀锌角铁打入地下就算完事儿。前年解决了一个这样问题。在低压柜附近的两米深的地下暖气沟内打入地下两根60*6镀锌角铁相距两米左右并与零线焊接在一起 问题彻底解决。
你这个方法和我们这个比较相似。只不过我们打入一根角铁。大概1.5米深。当时你测量零排对地电压没?
当时我要求是打入有效1.8米以上两根相距两米镀锌60*6角钢用双8号铁线焊接在一起再与低压柜体焊接 零排用双10平方线与柜体接地螺丝连接 并做防锈处理。原地线不用了  因原地线另一家企业也在用    由于生产设备纯手工带水操作(光学精磨) 安全责任重大 夏季又在窗外打入一根60*6镀锌角铁明线引到设备端 零线与地线是否有电压忘记测量,,,太自信了  错误    估计有也很低  基本就是跨步电压。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是变压器杆子下方接地做的不好,可能地下已经氧化腐蚀。

按你的“变压器星点零线正常。”来说,这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可能。

因为“变压器杆子下方接地做的不好”的话,变压器的中性(零)点也应该会出现电压,用试电笔检查应该会出现辉光(发红)。

除非你的地线和零线是从同一个地点引出(这也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是变压器杆子下方接地做的不好,可能地下已经氧化腐蚀。

按你的“变压器星点零线正常。”来说,这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可能。

因为“变压器杆子下方接地做的不好”的话,变压器的中性(零)点也应该会出现电压,用试电笔检查应该会出现辉光(发红)。

除非你的地线和零线是从同一个地点引出(这也不应该出现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确实如您所说。我们变压器零线和杆子接地点从同一地点出发。开始怀疑变压器星点,换了变压器后仍然有电压,现在总配电室处及各分支配电室全部契入角铁,零线电压下降了很多。

网友H:
增加中性线重复地点,减少中性线接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加中性线重复地点,减少中性线接地电阻
目前的办法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F:
那个视频是青岛城阳电工的,我关注了他,粉丝到了300W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