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偏差报警如何理解

楼主(2021-06-26):
第一次用这种,
上限偏差报警,待机偏差报警
?

楼主:
回差项是指偏差值可调吗?

网友A:
偏差就是测量值PV减给定值SV。报警回差是指报警输出变为ON的温度与变为OFF的温度之差,该值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偏差报警就是当PV–SV大于或小于偏差上、下限报警值时,温控器才会出现的报警。
举例:当温控器的给定温度为300℃,偏差上限报警值设为3℃,则当测量温度超过303℃,由于303℃-300℃≥3℃,将产生偏差上限报警;如果报警回差设置为0.5℃,则测量温度303℃-0.5℃=302.5℃时报警解除。

网友B:
这个是台达温控器说明书的解释,感觉 下限警报动作 和 待机下限警报动作 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台达温控器说明书的解释,感觉 下限警报动作 和 待机下限警报动作 没什么区别。
待机下限警报动作指第一次开机时,实际温度处于下限温度时,一般设为不报警。pv值到达设定之后,再回落到下限值以下才报警。这样可避免初次上电就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差就是测量值PV减给定值SV。报警回差是指报警输出变为ON的温度与变为OFF的温度之差,该值是可以任意设置的。偏差报警就是当PV–SV大于或小于偏差上、下限报警值时,温控器才会出现的报警。
举例:当温控器的给定温度为300℃,偏差上限报警值设为3℃,则当测量温度超过303℃,由于303℃-300℃≥3℃,将产生偏差上限报警;如果报警回差设置为0.5℃,则测量温度303℃-0.5℃=302.5℃时报警解除。
说的很详细,很棒。谢谢。是比如温度值处在较低时,sv-pv大于这个偏差( 偏差就是测量值PV减给定值SV)就开始加热吗小于这个偏差就不加热。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偏差在温控仪中涉及的参数有:报警偏差,控制偏差。您说的属于位式控制,其可调参数为回差。而PID控制则是根据偏差来进行调节的,还与正反作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