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欧姆龙PLC通讯控制几台英威腾变频器,其中一台变频器炸了模块,后来买了台正弦变频器回来安装,结果安装师傅搞不定,说是不知道通讯地扯。请教一下各位,变频器可以换其他品牌吗?还是换品牌后PLC控制程序需要改?

网友A:
肯定要知道PLC中,对此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和通讯地址,不能简单更换变频器就了事的,另外,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也要相应修改。

网友B:
变频器通讯参数能设置,PLC里自己改不了,换不同品牌变频器肯定搞不定呀呀,同品牌不同系列都可能不一样……

网友C:
你搬家了,电话还换了,网购还按以前的地址发货你能收到?

网友D:
有PLC程序好办些,通过配置找到变频器地址,参考变频器手册做对应设定。如果单说地址的话,正常情况下,图纸上应该标注的。

楼主:
因为是PLC控制几台变频器,通讯参数可以参考旁边变频器的,地址也可以通过查看其它几台变频器地址来找回。如果通讯参数都设置好了,换品牌变频器也能接收PLC的指令吗?也就是说通讯参数都是正确的,换其它品牌变频器无需修改PLC程序指令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是PLC控制几台变频器,通讯参数可以参考旁边变频器的,地址也可以通过查看其它几台变频器地址来找回。如果通讯参数都设置好了,换品牌变频器也能接收PLC的指令吗?也就是说通讯参数都是正确的,换其它品牌变频器无需修改PLC程序指令吗?

通讯参数和通讯地址是两回事,通讯参数是指波特率、校验、数据位这些,通讯地址是指变频器的相关数据放在哪里,比如英威腾有些型号规定设定的频率值地址是2001,有些是3001。就是说想要改变变频器的频率就通过PLC往变频器里面的2001或者3001里面写入对应的频率值。

如果假设以前的地址是2001,你现在换了变频器的地址是3001,那就不对了。除非这个地址在当初写程序时是没有固定的,可以在触摸屏上更改。否则要么换同型号或者地址相同的变频器,要么改PLC程序。

网友F:
PLC程序要改,变频器控制字、给定的地址、数据不一样

网友G:
走通讯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要对应各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进行设置,就算是通用的MODBUS RTU格式,不同变频器对参数的读写控制数据地址等都是不一枯的,所以我觉得最好 的办法是换上同品牌型 号的变频器,然后通过其它的好的变频器设定通讯格式。不然的话,针对你这台英威腾的变频器估计要改对应的通读程序了

网友H:
用通讯控制的变频器,更换还是用原来的型号吧,英威腾又不是难买

网友I: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MODBUS映射地址不一定完全一样,所以更换变频器最好买一个品牌的

网友J:
呵呵;不专业呀;
如果是用端子及模似量控制的话,你换个别的品牌的变频器只要会调试,问题不大;
用通讯方式控制的记得一定要买回一模一样的型号,对应的通讯参数设成与原来一模一样才能用;
如果是一台,你水平够高的话还可以更改PLC的程序来换别的品牌,你现在是控制几台,所以只能买回原来一样的;

网友K:
通讯参数看旁边的变频器的,站号把左右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