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三菱PLC定位模块一年内烧了三个,找不出损坏原因,头疼啊。其它模块都没事,就烧它,来维修的师傅说是干忧杂波进了去。请教下有什么锦囊妙计可以搞定它。

网友A:
这不跟上医院看病一样?不拆卸烧毁的模块内部确认烧毁部位和烧毁原因,单凭猜测臆想能治好病么?

网友B:
找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没有干扰

网友C:
一个烧了是不是太简单了,烧哪里?输出还是内部芯片
输出查匹配
内部麻烦点,顺烧点能找到原因,有的就是从地窜入

网友D:
什型号的模块?

楼主:
不知道原因,只能确定是模块坏了,坏了哪里也无法确定。私企老板的小厂真没办法配示波器之类的专业工具啊

网友C:
打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痕,或许就是电焊机打铁造成

网友E:
今年我感觉三菱FX-3U系列品控很差,今年已经遇到好几次,PLC点烧坏的!今天还遇到输入指示灯一直闪烁,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坏

网友F:
不是你的问题就是他的问题,看是不是负载太重电流大太造成的,能不能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毕竟继电器带负载的能力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