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各位大师,现在做了一台链条机:(用三菱PLC,三菱伺服)
请问一下。伺服电机工作时只能往一个方向旋转推料,并且自动运行之后就一直运转,没有停顿的时候。
那么问题来了,PLC一直发送脉冲的话,当前值在什么时候清零比较合适?清零怎样写法?

楼主:
各位大师,教教孩子

网友A:
一般都是在停止时才清零的

网友B:
清0的目的是什么  伺服电机一般都带编码器  可以形成闭环控制  应该不存在脉冲计数的需求吧

网友C:
是在运行的过程中有累计误差了清空是什么,一般上电的时候不是要回零点的吗,这时候应该 清零了吧

网友D:
这孩子应该是做速度控制吧,试试PLSV指令呢

网友E:
不是清零,是控制使能

网友F:
又不定位,干嘛还用脉冲啊,用速度模式,模拟量控制不就行了

网友G:
运行中不能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