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本人很少用永宏现在有个问题困扰多时,如何高速脉冲输出中改变频率。指令(F140)HSPSO是不允许的,但我看到有的程序做到了。有请大神不吝赐教,先谢谢了。不愿公开可留号码私聊。

网友A:
可以的,在伺服命令表格里填相关参数,脉冲数,频率,条件之内的

网友B:
有一个标志位 是可以将输出方式改为可以可动态更改高速脉波输出频率的。这个是基本功能不能没有吧。虽然没有用过,但也看过软件。有的。

楼主:
试过了MOV R4056 90  没看到一点效果。

网友A:
私信我 教你 这个在步数多写一步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Tivian.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