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6):
在参数设定画面点击切换参数设定画面就切换到别的画面了
切换基本窗口里没有参数设定画面

网友A:
截图上来看看你是怎样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切换画面时不能设定本画面,你在参数设定画面做个按钮切换到参数画面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好比你在广州火车站买火车票是买不到广州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当前窗口选择关闭窗口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