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7):
在EBPro软件里建立下载数据至U盘,用U盘下载至HMI时显示Project incorrent。用数据线连接时显示数据线问题。。。求教一下怎么把程序下载至HMI。

网友A:
TK6071IQ是不支持数据线的,看看操作过程有没有问题,

前期准备:U盘文件系统FAT32,大小要求32G以内,USB2.0接口。

在U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非中文名的文件夹,如USB project。

方法1

步骤1.打开EBProV600软件→打开要下载的程序→编译程序→单击【工程文件】   菜单→单击【建立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

步骤2.单击【建立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后,弹出对话框,选择保存下     载资料的目录(选择U盘根目录下的USB project文件夹),点【建立】。

步骤3.建立成功后,U盘从电脑端拔下,连接至触摸屏,屏幕识别到后弹出下图     所示窗口,选择【Download】。(建议此时触摸屏断开通讯)

步骤4.输入下载程序的密码,默认是111111,之后点OK。

步骤5.密码输入正确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点usbdisk→usbdisk_a_1→选中     USB project文件夹,点OK。(注意:选择到USB project这一层就可以了)

程序开始下载------Download project Files...

方法2.

步骤1.双击EBPro软件快捷图标【Utility Manager】,单击【传输】→单击【建立U    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

步骤2.单击【建立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后,弹出对话框,选择保存下     载  资料的目录(选择U盘根目录下的USB project文件夹),同时还需选择要下载程序的 exob文件(跟方法1的区别),之后点【建立】。

步骤3.建立成功后,U盘从电脑端拔下,连接至触摸屏,屏幕识别到后弹出下图     所  示窗口,选择【Download】。(建议此时触摸屏断开通讯)

步骤4.输入下载程序的密码,默认是111111,之后点OK。

步骤5.密码输入正确后弹出下图所示窗口,点usbdisk→usbdisk_a_1→选中     USB project文件夹,点OK。(注意:选择到USB project这一层就可以了)

程序开始下载------Download project Files...

网友B:
IQ的根本没有下载口,如何用数据线连接?

楼主:
换了个16G的U盘就可以下载了,原先32G的

网友C(2021-08-30):
回复 网友B:
两头是USB口的数据线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可以;只能用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