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注释

楼主(2021-06-27):
omron plc 特殊辅助继电器注释不能像keyence、三菱那样登录。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查看吗?

网友A:
你是指这个?
在输入接点时可以出现

还是这个
点击上边的【符号】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特殊辅助继电器A区所有的

网友A:
哦 A区,用到在看资料,附录里有归集

另,三菱编程时能有类似我发图那样的提示吗?我每次都头痛---现找资料查
望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注释编辑里面 鼠标右键会出现个选择菜单里面有。
如果没找到,我明天给你发个图片看看,家里电脑我没装三菱的,公司里面装了。

网友A:
先谢谢
方便截个图